楼主(2009-07-13):
小弟初学PLC与触摸屏,在此向各位大侠求教。
我现在要用台达的触摸屏,主要部分已经完成。就是在按钮变色上不知道怎么弄。
启动,停止两个按钮。
要求:
初始状态:启动按钮(黑色)停止按钮(白色)
按下启动按钮:启动按钮(白色)停止按钮(黑色)
按下停止按钮:启动按钮(黑色)停止按钮(白色)
两个按钮均为保持型。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在按钮的0和1 状态设置不同的显示颜色呀

楼主:
谢谢您!请问是设置按钮为复状态的按钮吗?

楼主:
可是按照手册上说的  复状态一般是用来控制多个目标的启动的啊
我觉得开关设成保持型,并且对应的PLC程序也写好了。
就是我在属性表里面完全找不到可以设置变色的方法。

楼主:
这是该按钮的属性。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修改的。
请大家帮帮忙。
图片超过15K了 没显示了。555555

网友B:
触摸屏的按钮通常还有个监控地址的,可以用监控地址来设置显示状态
15K图片上传是没问题的,可以截图保存成位图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的按钮通常还有个监控地址的,可以用监控地址来设置显示状态
15K图片上传是没问题的,可以截图保存成位图传上来
谢谢您的解答。按钮有个“写入存储器地址”,我把它设成了1@PLC_M0,M0是PLC程序中的启动常开触点。还有个“读取存储器地址”,我没有设置,为NONE。
您说的监控地址是“读取存储器地址:?

网友C:
500KB以内的图片都可以上传;

网友B:
设置下“读取存储器地址”试下,地址也设置成M0,对应ON/OFF时的状态颜色也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读取存储器地址”试下,地址也设置成M0,对应ON/OFF时的状态颜色也设置好
谢谢您!我已经在属性表右上角上找到了按钮的“0”和“1”状态,并且设置了颜色。
但是编译后在线模拟按了按钮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等拿到HMI在试试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呵呵;你模拟时连PLC了吗?
有实物还是用实物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模拟时连PLC了吗?
有实物还是用实物试;
谢谢了,现在还没拿到。等拿到了再说把。
我昨天又想了想,因为按钮是保持型的,松开按键就会OFF,所以把启动、停止两个按键做成透明,再搞两个指示灯覆盖在按钮上面,这样就可以轻松实现变色了。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会不会影响到按钮键的输入。

网友D:
按钮颜色对应的位状态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