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9-07-13):
请问各位高手把输出线圈定义为B1C0啥意思?

网友A:
你的应该是Q系列的PLC
B是通讯用的链接继电器,1C0是地址

楼主:
请问一下三菱手册上有这方面介绍吗?手册名称是啥?

网友A:
软元件介绍在 用户手册(功能解说.程序基础篇)中有说明
还要看下你的硬件配置,是什么模块,每个模块都是有对应手册的

楼主:
请问下通信继电器B作用是啥?为啥要用通信继电器?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通讯时用到的继电器,比如Q系列PLC中的CC-LINK通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