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看不懂

楼主(2009-07-13):
[MOV D100 D200]
[DEC0 D100 M200 K4]这些指令怎么理解呀。各位帮我解释,还有程序里光有中间继电器没有中间继电器线圈,继电器怎样得电工作呀。本人不会截图到这上面来,谢谢

网友A:
译码指令,M200开始的辅助继电器是受D100中的数值控制接通的
根据D100中的数值不同,会接通不同的辅助继电器
编程手册中有说明的,参考编程手册

楼主:
LD8000MOVD100和D200是D100数怎么来的还是不明白、谢谢

网友A:
MOV D100 D200,就是把D100的数据传送到D200中,至于D100中的数,可能是程序中其它地方有赋值,或是用触摸屏等外部赋值的

网友B:
程序里光有中间继电器没有中间继电器线圈,继电器怎样得电工作呀。

程序配合上位机来用,这些地址在上位机上有用到,所以你找不到线圈。

网友C:
D100看一下程序中其它地方;或外部输入;

网友D:
要全部查看的,看看都哪个地方使用了

网友E:
MOV D100 D200是把寄存器D100的数据传送给D200中

网友F:
看程序要整体的看,有些数值是通过上位机或特殊功能模块或外部设备写入的,所以你在程序中是看不到写入点的,还有就是通过变址寄存器来写入,所以看这些东西都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