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3):
安全规程有没有规定,低压配电盘可以用普通木板制作底板?

网友A:
以前有用木箱作配电箱或木板制作底版的,现在少见,不知安全规程上,有无相应规定;另外,要注意使用场合。

网友B:
建议用绝缘板【约20元 / 公斤】

木板不耐热,事故时容易引起燃烧

网友C:
木板已淘汰了,现在一般用绝缘板.

网友D:
在要求不严格或一些简易的场合可以使用木板。

网友E:
我在单位有时做配电盘上面有几个空开的(主要给机修工接电焊机,砂轮机),我就用木板刷上绝缘漆做。如果比较正规的是控制设备的,我一般都是加工个配电箱里面用绝缘板。

网友F:
可以,厂里老线有不少都是的

网友G:
考虑到安全,最好不要用木板来做。

网友H:
买个箱子也用了多少钱

楼主: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老车间用的都是木板制作的配电盘,安全部门来检查说不合格,我想找有关低压配电盘的安全制作标准,看木板制作的配电盘是否合格?烦请各位指点有关的安全规定

网友I:
普通木板制作底板
肯定不行,不安全。

楼主:
82年的电力设备施工及验收标准上曾规定,在干燥和无尘的环境下可以使用木板做配电盘,不知现在新的规定如何

网友J:
普通木板应该不防水,也不耐高温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在要求不严格或一些简易的场合可以使用木板。

网友L:
如果功率不太大的话你可以选用PZ30数模化配电箱,空开选用DZ47系列的,还可以加两孔。三孔。四孔的电源插座。既安全,又方便,同时也整齐美观。

楼主:
PZ30数模化配电箱有社么特点吗?

网友M:
建议用绝缘板 。。木板不安全。。(但是很普通的地方也用用的。。。)

网友N:
如果是临时盘我想还是可以的

网友O(2009-09-18):
很不合格,3C有要求

楼主:
看来平时习惯性违章还是蛮多的

网友P:
建议用绝缘板 。。木板不安全。。(但是很普通的地方也有用的。。。),如果安装的设备少。又是在干燥的地方也可以用。

网友Q:
最好不要用,我们不能排除配电盘内电器元件着火的可能,如果着火的话,那配电盘是不是也会被烧掉?

网友R:
主要可能是因为不耐高温,还是电木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