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3):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吊扇的调速器用电容或电感而不用电阻啊?用电阻不是也可以改变加在吊扇电动机两端的电压达到调速的目的啊?而且电阻还比电感、电容便宜呢。

网友A:
以前的电扇有用滑动电阻的,但是淘汰了

风扇的电容是必须有的

网友B:
电阻存在功率损耗,理想的电抗器只有无功功率,不消耗电能,电容在这里是不能调速的。

楼主:
我说的电容不是风扇的启动时的“启动电容”啊,大部分的吊扇有用电感线圈,通过改变接入感抗的大小来改变吊扇速度,但是现在也有的电扇是通过电容,通过改变接入电容得大小,进而改变容抗来调速的。我想知道的是,利用电感或电容来调速比利用电阻来调速的优点是什么啊?

网友B:
上面不是已经说了吗?电感和电容是一种储能元件,当它们在工作时只是“吞进和吐出”电流,本身并不消耗电能,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实际使用中会有少许功率损耗,而电阻器是一种纯功率器件,它会把低功率工作的风扇以外的功率全部消耗。

建议你找一本电工基础书籍查一下相关内容。

楼主:
谢谢啊,我知道了。

网友C:
现在都是可控硅调速了

网友D:
以前的吊扇分几档的,就是用电阻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吊扇分几档的,就是用电阻的呀。
那是什么年代的产品了,记得我家91年装的吊扇是电感调速的

网友E:
用电阻会发热,功率大的电阻体积很大,没有电容和电感的小体积

网友F:
不知道电感调速是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