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3):
我们单位是煤化企业最近增加了一个蒸汽量的测点 现场仪表安装的是涡街流量表 测量的数据单位是 t/h一个体积单位  我们单位的领导想要一个质量的单位数据就是 在体积单位数据上乘以密度得到的结果 请问我怎样在浙大DCS 系统组态中实现呢?需要运用到那些模块编程? 谢谢~!

网友A(2009-08-13):
一般来讲,流量单位T/H用的是半浮点数,根据您的意思大至可以这样做:T/H这个半浮点数先转换成浮点数(用SFLOAT TO FLOAT),然后用浮点数乘法(用FLOAT_MUL)乘密度再乘以原流量单位的量程赋给一个浮点变量,在监控画面上用这个浮点变量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一个点,用原系统的冗余就行了。不必要再加模块。看原来系统的模拟量的模块是那几个,找到空的,查找一下地址加上。剩下的就是软件的事啦。

网友C(2009-12-26):
真有趣,t/h是个体积单位?

网友D:
直接引用"TAG标签"点,乘以量程,再乘以密度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1-30):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没看明白~~~涡街流量表测量出来的不是流量吗?单位是t/h,如果是想要该蒸汽量的质量,不是直接乘以时间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问题问反了?

网友E:
   你意思是如何补偿过热蒸汽的话可以这样:
   如果涡街流量表带补偿累计功能,直接将处理信号引入DCS中的AI点,再在组态上设置参数,然后在流程图或者报表上引用就是。
    如果没有,将变送器的信号接入DCS的AI模块,再在自定义方案中新增加一程序段,引入温度压力补偿信号,先将他们的SFLOAT转变问FLOAT类型(用SFLOAT TO FLOAT),,然后根据工艺参数,进行乘除运算(用FLOAT_MUL),最后引用COMPENSATE过热蒸汽补偿模块,根据现场的功况要求查表算出比容值,引入后输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