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9-07-13):
本人要想在一加热机上加装接触器,是二相电的,功率是5千瓦,不知该选多大的接触器为好?谢谢.

网友A:
呵呵,你不会只用其中的2相(两组)吗?

网友B:
32或以上的,用的时间才会长久

网友C:
觉得最好是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电压多少伏?220伏最少要32A的。。。。5k/电压=电流,然后加15%的富裕量,再找一个相近的规格.固态继电器最少要1.5倍余量。。。

网友E:
三相的?能否发个图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两相的有吗?我看到的都是三相电用接触器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学识尚浅啊????请高人指点!

接两相就行,不是一定要三相的才用接触器。
用20A的就够了。

网友H:
2相20A不够,最好是大一点,实际使用需要有预留量使用才长久,如果是电加热最好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I:
用20A(或再大点的)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J:
还得看看你的 工作制 啊!

网友K:
是单相还是三相啊,两相加热感觉没碰到过,单相的20A肯定不够大的

网友C:
如果是单相220的,不是经常开关,用25A的接触器也可以

网友L:
25A的可以
但不能频繁动作的

网友M:
保险点,还是用32A以上的.

网友N:
我想你是用在温控上你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我们这的温控大多是温控仪的经常坏有的我已经改固态继电器了效果很好你不如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