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预充电

楼主(2009-07-13):
NND,今天大意了,老子一合闸,那变频器就响了,预充电的整流模块都炸飞了,老半天才从天上掉下来。此情此景,那个悔呀。呜呜呜

为什么炸呀?原来,这台变频器3年多没用了,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常年不通电,一上电就相当于短路。应该用低电压一点一点的慢慢充电,把电容器的电极板电荷慢慢激活,再把输入电压升到正常值。这个过程需要1-2天的时间呢。上电之前,没走这脑子。看看,出事了吧。唉...

网友A:
我还没遇到这事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网友C:
一般用新的一年内不通电没有什么问题;
时间太久了最好后30%额定电压先通电一下;
偶以前也碰到这个;

网友D:
我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后用变频器的时候可的当心。

网友C:
呵呵;对于放的比较久的,我们一般是380V的用AC220V先通电30分钟;
220V的就用100V通电30分钟;

网友E:
有这事情吗?那肯定是变频器的充电电阻短路了,否则应该不存在这情况的.

网友F:
第一次听说,难道厂家没考虑这种问题么?不会吧。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吗?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B:
在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上好像也没看到有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G:
tai kong bu le
yi hou yi ding yao an zhao shuo ming shu jin xing cao zuo

网友H:
没遇到变频器过这个情况。楼主的供电电路怎么没有空气开关保护呢?
还有借这个帖子问一下,一般变频器是怎样对变频器的电容器预充电的?了解一下好做预防。

楼主:
这个就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预充电电路的一个例子。
当输入接通电源以后,开关K是打开的,电流经电阻R给变频器电容充电,待电容电压达到接近直流母线的平均整流电压时,开关K闭合,旁路充电电阻。每次上电,重复这种充电流程。

如果电容器经过一段时间使用,然后又放置了很长时间,电容器已经失效,需要重新激活。就必须按照厂家提供的充电规则充电,否则输入的模块就会因为电容器的失效短路而过电流炸。

网友B:
如果电容器经过一段时间使用,然后又放置了很长时间,电容器已经失效,需要重新激活。就必须按照厂家提供的充电规则充电,否则输入的模块就会因为电容器的失效短路而过电流炸。

请问厂家提供的充电规则在哪里可以看到

楼主:
这是摘自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的手册中:《现场安装》一节的说明,图中规定了存放年限对应的充电规程。可以参考。因为所有变频器的电容特性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不知现在网站的贴图咋整成这样子了!严重无语。

网友H:
好贴!
此贴收益不小,加精!

网友I:
真的有这种事啊,接触时间不长,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可是怎么才能用低电压开始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有这种事啊,接触时间不长,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可是怎么才能用低电压开始充电呢
最好的办法是搞一个小功率的自耦调压器,就可以了,输入电压任意可调。也有简易的方法,用单相220V先预充,再改三相380V充电,这个简单,但对于时间比较长的旧电容器预充电,就比较冒险了。

网友C:
呵呵;存放三年以上没有通电的,要用25%额定电压先通电一小时,再升到50%通电一小时;

网友C:
一般我们用的新的变频器,很少注意这个;
对于旧的存放时间很久的必须要注意这个;

对于AC380V的;如果不知存放时间,可以用AC100V的电压先通电一下;

网友J(2011-02-15):
是否可以串联一个灯泡来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