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灯会不亮

楼主(2009-07-13):
我公司自动线机上用的PLC在运行时,运行灯会不亮,几秒后又亮,这时机器就会报警并重新启动,频繁出现这种现像。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下程序有没问题,没问题就换一个PLC

网友B:
PLC具体型号是什么
“会报警”,是PLC报警吗
出现这样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C:
PLC供电电源有无问题?

网友D:
从新输入程序看看,还有看电源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E:
什么型号的?
RUN不亮时其它指示灯什么状态?

网友F:
您好,深圳海博自控,西门子PLC+Eview触摸屏,您用什么牌子的PLC,用多久了?可以联系供应商的技术啊!这样子都说不清楚哦

网友G:
打开电气柜子,看看PLC工作正常不,一般来说PLC是不会一会行,不会不行的,看是不是振动线松了。6021368

网友H:
可能是供电或电池问题吧

网友I:
是不是型号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