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现场在使用Fameview组态软件的时候,出现过画面突然不刷新的情况(也就是假死,没死机)
困惑好久,请教各位大侠考虑一下.
          拿得起放得下

网友A:
是不是通讯失败呢?

网友B:
可能是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
answer
通讯正常,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偶尔会出现画面假死现象.
          拿得起放得下

楼主:
咱们用的是DELL的商用机, 其中一台机器,内存,CPU,显卡等等,基本都换掉了,可是后来还是有那个现象.
          拿得起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