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07-14):
我们生产中需要关注还原釜搅拌的开停信号,于是从电气接触器上取了一个干触电信号送到仪表DCS接线柜的欧姆龙继电器MY2NJ 24VDC 5A,然后继电器的两个常开信号分别送给横河DCS的一个十六点卡和霍尼韦尔FSC,装置从06年开车到现在,经常出现搅拌信号跳动的情况,经常是DCS显示停,FSC联锁(切断进料快切阀),但实际情况是现场搅拌没有停止,此故障发生没有规律,而且发生故障马上就恢复,从没有发生故障一直持续(显示的搅拌信号一直停止)的情况,我们开始怀疑欧姆龙的继电器有问题,更换继电器后仍然存在,然后逐步更换了继电器座子,接线端子等情况,后来把电气的接触器也更换了,还有就是电气到仪表的电缆也进行了更换,但问题还是存在,在最近我们抱着实验的态度,把欧姆龙的继电器更换成了施奈德的RXL2A12B2BD,24VDC 12A,故障突然消失,更换后几个月后,从未发生。中间我们也曾经做过其他实验,把电气送来的信号断开,让欧姆龙继电器的线圈直接短接(因为还原釜搅拌是一直开着的),故障也不发生了,但是接上接触器的信号,故障还是发生。故障是解决了,但是故障的原因,我至今不能分析出来,今天把这个问题写到这,希望大家帮忙一起分析一下,小弟再次学习,谢谢啊。

网友A:
我认为你的OMRON的继电器是假的,否则OMRON的继电器不会比施耐德的差。施耐德继电器的好处是带手动试验钮,可以点动、长动,但基本的继电器性能和OMRON还是差不多的。

楼主:
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B:
可能是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时间不同。

网友C:
有一种可能,就是看你从电器柜到DCS柜的线路长不长?如果线路过长,可能线路压降过大,继电器线圈的电压没有24V,有些继电器对电压的适应范围比较小。
另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的直流电源还有其他负载,可能其他负载启动时产生电压降导致继电器线圈短时失压。
主要原因还是OMRON的继电器线圈的电压适应范围小。

网友D:
感觉很奇怪

网友E:
上面说的,电压降很可能引起故障的原因。我同意

网友F:
很有可能是压降的问题

网友G:
建议用220v的中继,这样信号比较牢靠。

网友H(2010-01-09):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时间不同。

同意五楼的观点  这种显现 我预见过  只不过  不是欧姆龙和施耐德的继电器比较而已
就是继电器的电压适应范围小   线路压降变化时 或 干扰电压出现时  继电器误动作。

网友I:
欧姆龙的继电器现在市面上山寨版的极多,我们一套装置150个继电器,连续三只出现和楼主说的情况一模一样的问题,导致整套装置停车!以后我坚绝不用欧姆龙的继电器!

网友J(2010-05-05):
欧姆龙的继电器现在市面上山寨版的极多,我们就发生过输出地点粘连的现象!

网友K(2011-06-21):
从描述看楼主是用继电器做信号转换用了,故障原因是触点造成的,DCS信号比较弱
比较一下2继电器触点结构,测一下有问题继电器触点电阻
属于设计选型错误,换信号继电器,或MYA---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