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我用施耐德的ATV31HU75N4A变频器,上位机用单片机,采用RS485与变频器通讯,实现自动控制,通讯协议采用ModBus协议。现场情况是室内试验环境,接一台小电机空转。485线采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变频器到电机连线采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其他没有用抗干扰设备,现在问题是:  当电机工作时,单片机和变频器各类交互指令都能正常发送,但是当电机工作时,单片机给变频器发送指令时(例如改变频率),受干扰严重,请教大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是菜菜来的,不过有高手赶快来回来,我也提高提高啊!

网友B:
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端接地,用光隔离485 通信

楼主:
屏蔽后的效果
首先声明,上面的文字描述有点错误,是电机不工作时,和变频器通讯都正常。但是电机运转时,和变频器通讯受干扰。做了一下几点改进:
1、降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从4KHz降低到2kHz;
2、上位机整个装的一个铁盒箱中,铁盒箱外壳接地;

结论:电机运转时,受干扰程度降低,现在购买一个RS485光电隔离器,等待中。。。。。

网友C:
2楼说的好!
测一下485收发器的AB线与MCU地之间以及与变频器地之间的共模电压

网友D:
要做好接地,并最好使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