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8D5C-GPPW-C 乱码

楼主(2009-07-14):
安装了最新的SW8D5C-GPPW-C的8.34L版本后,使原有的FXGP-WIN-C编程内的原件说明的文字乱码.准备要安装的朋友要注意了.希望有朋友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A:
用新软件打开也是乱码吗

网友B:
我装过,好像没这回事

楼主:
SW8D5C-GPPW-C的8.34L版本J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原电脑有的FXGP-WIN-C编程的就乱码了。

网友A:
那可能是字体原因引起的
有了新软件,就没必要再用老软件了,新的软件功能比老的强多了

楼主:
更正,是安装了三菱人机界面的最新版本软件GT DESIGNER2 VERSION 2.79H.
因为有很多FXGP-WIN-C的程式.

楼主:
三菱人机界面的最新版本软件GT DESIGNER2 VERSION 2.79H.
与FXGP-WIN-C同时打开时,FXGP-WIN-C会出现乱码,把新版本软件GT DESIGNER2 VERSION 2.79H.关闭后,FXGP-WIN-C恢复正常。
以上是最现在的使用情况。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定会再复。

网友A:
PLC新的软件,同样可以打开FXGP-WIN-C的程式

网友C:
FXGP-WIN-C乱码的问题已经说好很多次了;
把日文字库删除就OK了;

网友D:
应该是字体的问题,把日文字体删掉

楼主:
日文字体早已经删除了,也找不到日本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