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可以做一个画面做为其它画面的底层吗?

比如我想放时间和我公司的LOGO到每一页的最上方,

比如我想做个用来切换画面的下拉选单放到每一页的最上方

想做一个公共画面,而不是公共窗口,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比如我想放时间和我公司的LOGO到每一页的最上方
//这个可以设置页眉来实现。

网友A:
比如我想做个用来切换画面的下拉选单放到每一页的最上方
// 这个是需要使用调用窗口画面来实现。

楼主:
我可以把下拉选单的按钮放一个窗口始终显示,下拉出现的菜单放在另一个窗口,点击的时候才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把下拉选单的按钮放一个窗口始终显示,下拉出现的菜单放在另一个窗口,点击的时候才出现?
正确。

楼主:
想要用全局窗口里面的直接窗口,可是为什么我的位开关地址不能选#LS区.....

在  控制器/PLC 里面选了#INTERNAL  下一行只有USR 可以选.....

网友A:
你是不是选的Memory Link协议啊?

楼主:
确实是Memory Link的问题,改了PLC型号就好了

不过我找到公共画面的办法了

可以用画面调用,太方便了

网友A:
问题解决就好,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网友B(2010-05-25):
proface技术支持电话0216361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