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请问各位大侠,在欧姆龙变频器连接一个电机正反转的时候,能否设置正转与反转各有不同的频率?

网友A:
是用端子控制的吗,频率也是可以通过端子选择的

网友B:
可以,多用一个或几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C:
设高低速;
反转信号给定的同时给个高速低信号;

楼主:
我的主线路是1个交流接触器接1个变频器接1个电机,如何在变频器(欧姆龙)上怎样设置参数?举例:正转的时候,预设置15HZ,反转的时候,预设置30HZ。

网友A:
可以用在参数中设置低速时是15HZ,中速时是设置成30HZ,在转换方向时同时通过端子切换选择不同的速度

网友D:
可以啊,用多段速,换方向的同时变速度

网友E:
对目前的变频器来说实现这种控制是很基本的,不同的变频器有所区别,实现的途径不是唯一的,不就是实现正反转,然后正反转分别配置一个速度,就这两步。

网友F:
用多段速,很简单的,频率一正一负

楼主:
楼上的,频率一正一负?
在变频器中设置,第一段:15HZ;第二段:-30HZ?

网友A:
一正一负,这怎么设置?
就两步控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变频器本身可以做到!!或者你外部PLC也可以做到!!

-----------------------------------------------------------

网友H:
端子控制是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I(2020-04-29):
引用 网友F:
用多段速,很简单的,频率一正一负
变频器控制端子上只接了两根线:一根正转,一根反转,要求按正转启动,20hz正转(停止靠行程开关),按反转启动,10hz反转(停止靠行程开关),怎么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