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不制冷了!

楼主(2009-07-14):
我宿舍有台空调不制冷,我打开看了摸了铜管 ,铜管有点冷还有水珠
 我估计压缩机在工作,出水口没有水流出,只有一点点冷。是不是空调里面没有氟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啊

网友A:
没错,应该是没有氟了

网友B:
压缩机没问题,是没佛了!

网友C:
需要充氟。

网友D:
过滤网有没有堵死,加氟。

网友E:
换点氟就好了

网友F:
也许…,查一下压力

网友G:
你检查一下风网是否堵了
看一下冷凝器是否散热
最好用表测一下压力

网友H:
你现在需要检查的有
1,观察外机的风机转动是否正常,压缩机有没启动
2,内机的过滤网,风机,等
3,查压力,判断冷媒有没泄露?

网友I:
有没有氟要通过压力来检测

网友J:
有没有氟可以通量电流来确定不?

网友K:
用电流表测下电流是否比额定电流小很多,如果是应该要加氨了

楼主:
谢谢你们
 我把空调外机打扫了一下
   现在可以制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