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请问各位师傅  我用触摸屏修改PLC里计时器的 时间值    本来PLCli是 10秒  我用触摸屏改成了5秒  只要不断电 一直都行   断电再通电  就又变成 10秒了   这是数据寄存器的问题吧   我用的D   我看编程手册上 说D130是 EEPREM保持用   那就是这个了吧  可还是不管用那   请各位师父 指点迷津

FX1N和MT506MV

网友A:
你用了M8002,因为M8002在运行的第一个周期是闭合的,所以你停电再上电就把100又传送给D130了

楼主:
那这个图 我把M8002去掉也能正常运行的吧   那样就可以保持了 是这样吗

网友A:
是的,可以把那一行都不要

网友B:
已经用触摸屏赋值了,就不需要再用程序来赋值

网友C:
用了M8002这行,相当于每次开机都是10秒;

楼主:
师父们 也就是说 M8002那行  光去掉M9002 每次开机也都是10秒 对吧  把那行都删掉? 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第一次开机的时候  是没有时间的吧  我还得用触摸屏输入数值后 才有数时间的过程的 对吗

网友A:
你只要输一次就行了,因为这个是停电保持的寄存器

网友C:
那一行整个删除;
然后整个程序写入PLC内;第一次设定一下;

楼主:
第一次也是拿触摸屏设定吧

网友D:
删除向D130传送k100那道程序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也是拿触摸屏设定吧
第一次肯定要设定,可以用触摸屏设定,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设定,因为是掉电保持的,只要设定一次就可以了,以后要修改可以再设置

网友E:
很好,深受启发

网友F:
删掉那一行后,还要注意是否把这个地址设为了掉电保持了

楼主:
恩 知道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