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一个模拟量设置了上下限,当超限时弹出一个报警子画面,应该怎么做?
谁能教教我,谢谢!

网友A:
HITECH的没用过,如果你是跟PLC通讯,那可以在PLC程序里实现

网友B:
HITECH人机没有你说的这种功能,要实现只能配合PLC来实现。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比如模拟量地址是D500(用来设定参数)。
另做两个参数设定最小,最大,D501就是它的最小值,D502是它的最大值。这样你D500的最小值输入时不会小于D501,最大不会超过D502的值。

网友C:
好像可以设置超值后,内部继电器ON,触发一个窗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