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伺服驱动器与变频器放置有什么影响?
如果不能放在一起,距离应该是多少?
怎么放置才不会有干扰?

网友A:
呵呵;距离是没有标准的;
控制线走线倒是要注意;
同时变频器不同的品牌、是否配电抗器、滤波器以及参数等都会对干扰的大小有影响;

网友B:
这个书上没有细说,但是功率大的VVVF一般来说是有干扰的,走线处理好就OK了,或者说加一些抗干扰的技术。

网友C:
大概150mm就可以了,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