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09-07-14):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水泵)使用25平方的导线做星三角启动控制,导线在电机运行10分后发热严重(是从电动机到接触器那段),用钳表测量得到三相电流相对平衡,只是电网电压有点高,在400V左右。这种现象连续出现过,这应该是属于负载过大引起的?电机也是新的,会和它本身质量有关?就是指它的每相绕组的阻值大小有关?油路也不多也不长,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会有什么对它有影响呢?现在对这一现象解释不过来,应该怎么检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测得电流是多少,那么空载电流又是多少

楼主:
忘了说了是单相线路热
正常测得电流应该是多少?我测电流是6安   空载没测那么空载电流又应该是多少?
我是新人不太懂

网友A:
15KW的电机才6A的电流,并且25平方的线都发热了,搞错了吧

楼主:
我的电表显示  为什么是  0。006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数据是怎样得来的,泵类是属于轻型负载,如果启动时间短,2-3秒,也不需要用星三角启动,运行电流也就是30A左右,用6平方的线就足够了,可能你的泵是容积泵或者齿轮泵,应该在管路上做个旁通,用来泄压,减少过载

网友C: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水泵)使用25平方的导线做星三角启动控制
油路也不多也不长
不知你是作何用途,如果水泵你用来作油路压力泵用,有可能是进出油口太小或油无出口,导至赌转现象,但电流不应是6A

网友D:
有可能是堵转引起发热啊,不过也不可能只是一项发热啊,可能就是自身绕组问题啊

网友E:
没看明白15KW的泵电流应在26~30A左右你测6A?你把电机拆下了量一下线圈的阻值看是否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F:
先接的虚

网友G:
这么粗的线,应该不会热的,是不是线的粗细搞错了

网友H:
还没见过

网友I:
你说的情况有些特别,15KW首先不需要用25平的线,不管是铜线还是铝线。空载电流是6A,你是从那测得的,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又什么是单相线路发热。
我分析你说的有两种愿因:一是电机接线错误。二是电机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