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请问:
  B220龙门刨床 工作台采用2个直流电机是怎么工作的啊?如果改为直流控制器怎么改啊?

网友A:
直流控制器需要外接直流电源,然后在电机主电路上接入接触器,直流电压必须达到接触器动作电压,大体是这样。控制电路需要你自己去网上找,很容易搜到得。

网友B:
直流调速器输入端一般都是接三相交流电源,输岀的电压连续可调的直流电,需要象变频器那样设置参数,成本较高,其实可以使用直流调速模块,按直流电机的功率选择调速范围和输岀转矩都很不错
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