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水泵)使用25平方的导线做星三角启动控制,导线在电机运行10分后发热严重(是从电动机到接触器那段)只有一相线路热,用钳表测量得到三相电流相对平衡,只是电网电压有点高,在400V左右。这种现象连续出现过,这应该是属于负载过大引起的?电机也是新的,会和它本身质量有关?就是指它的每相绕组的阻值大小有关?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会有什么对它有影响呢?现在对这一现象解释不过来,应该怎么检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
正常测得电流应该是多少?我测电流是6安   空载没测那么空载电流又应该是多少?
我是新人不太懂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数据是怎样得来的,泵类是属于轻型负载,如果启动时间短,2-3秒,也不需要用星三角启动,运行电流也就是30A左右,用6平方的线就足够了,可能你的泵是容积泵或者齿轮泵,应该在管路上做个旁通,用来泄压,减少过载
空载20A

网友A:
是什么泵,输送什么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数据是怎样得来的,泵类是属于轻型负载,如果启动时间短,2-3秒,也不需要用星三角启动,运行电流也就是30A左右,用6平方的线就足够了,可能你的泵是容积泵或者齿轮泵,应该在管路上做个旁通,用来泄压,减少过载
空载20A
应该在管路上做个旁通,用来泄压,减少过载-----------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
缺相。有可能。25平方的导线正常不可能单相发热。检查接触器和电机接线,电缆有无缺相。电机3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D:
电流平衡的话,就是那根线的问题,内阻很大

网友B:
谁告诉你要用25平方的线啊?你带个小型工厂都可以了别说是个15KW

网友E:
15KW的水泵最少6平方的线了,超过8米远的话最好用10平方的,如果确认电流平衡的话,水泵就没问题的,你要注意接线和压线的端子是否牢固,接触器是否接触不良,启动时有弧,往这方面看看.

网友F:
接错线了吧

网友G:
发热的那相接触不良,应查线,接触器的触点,或着拧紧接头

网友H:
也有可能是螺丝的地方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