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请高手指教
  变频器怎么设置    控制空压机   气压稳定   在 8公斤范围内   正负1公斤
       变频器   马达  压力传感器之间怎么接线     变频器怎么设置参数
            请高手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是三菱的变频器?F500还是F700系列的?
可以看对应系列的手册,PID控制相关的说明

楼主:
F500    怎么做啊   PID控制  怎么设置

网友A:
要设置的参数及接线看F540手册基本篇108页
随机也会有这本说明书的

网友B:
呵呵;如果是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按书上的操作;
不过最后PID对应的数值调节可能有些麻烦,尤其是你第一次使用;

网友C:
你是多大的空压机啊,直接用变频器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