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难题

楼主(2009-07-14):
我单位变频器,炼钢转炉氧枪用变频器,原采用V-F控制,先采用带PG矢量控制,大部分时间正常,可是有时是电流很大可是没有运行信号输出(运行信号是频率大于6HZ输出运行信号),过5s后,电流没有,运行信号又有了,抱闸打开,由于没有电流,氧枪掉下来了,我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电流很大时,没有输出;
那么面板上有报警信号吗?

网友B:
查看故障代码

网友C:
是不是这个时候电压太小了,不满足运行条件所以就没有运行信号出来

网友D:
面板上应该有报警的啊,没有报警代码,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E:
实话的讲,楼主讲的我没有看懂,可能是不了解工艺的缘故。

网友F:
坏了,要修,具体要检测.其它疑问请登录我公司网站:www.yuexin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