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我的PLC是 S7 226 使用的是64K存储卡 + 触摸屏TP170
TP170上显示字段与PLC内对应数据参数长度为78字节,这78字节与PLC控制系统存储卡

定义的78字节是不相同的,所以存储数据与读取数据都需要进行数据传送完才可以进行

存储卡的读写操作

查询S7 200系统手册存储卡的写次数就是有100万的次数,所以写存储卡时我使用了
-------|P|----------指令

我的程序流程如下:
写存储卡:
1.将PLC程序78字节传送到 存储卡定义的78字节
2.延时500mm     这是为了第一步骤的数据能传送完毕
3.启动数据写存储卡指令------|P|-----------RCPx_WRITE
读存储卡:
1.-------------|P|------RCPx_READ
2.延时500ms   这一步是为了读存储卡指令能够完成
3.存储卡定义的78字节数据传送到系统PLC定义的78字节

我在触摸屏TP170上输入78字节字段内容,然后按下Save 按钮执行 写存储卡子程序,写

入3套程序,78字节值各不相同

然后我使用读存储卡子程序,可是一个程序也没存进入

有高手指点下,或提供个读写的例子程序  不胜感激
但是发现没有数据写入

能否提供个小程序 有存储卡的读写指令以作参考?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存储卡的读取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