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我有一欧姆龙型号 TPM1A 20CD 的PLC想和MD204L(3.6V)的文本显示屏怎么通信?
TPM1A 20CD没有扩展端口也没有和上位机通讯端口
要想把两者用起来怎么配制....求助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呵呵;
需要一个CPM1-CIF01;

网友B:
可以用国产的电缆直接连接
有问题 可以交流
houchm@126.com

楼主:
那接线图大哥有没有啊!

可以直接连啊 !
那接线图大哥有没有啊!
发张我!HJL76190@sina.com

网友A:
呵呵;
不用CIF01的话,那个电缆你还是直接找MD204文本的供应商;
自制是不可能的;

网友C:
问一下CIF01价格多少,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是OMRON的通讯模块,价格与PLC  20CDR相当了;

网友B:
版主也不用误导
不一定非得专用欧姆龙的 CIF01
用国产的CIF02连过太多了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