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问题

楼主(2009-07-15):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的三菱Q指令,请问DTO H30 K1154 D0 K1和TO H30 K1150 K9003 K1功能是啥?有啥区别啊?

网友A:
他们的区别在于,指令前带有D的说明该指令为32位指令,对应的操作对象也是32位操作对象。

仅此而已。

网友B:
1154 ,1150这些缓冲区的地址含义在手册中都可以查到的
看了手册你就会发现,那些缓冲区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楼主:
是看定位模块手册吗?

网友B:
你这对应是什么模块,就看什么模块的手册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那DTO H30 K1154 D0 K1中H30是不是所指CPU共享内存地址还是一般代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那DTO H30 K1154 D0 K1中H30是不是所指CPU共享内存地址还是一般代号,谢谢

這個是指特殊模組的地址編號,而非內存地址。

楼主:
那请问我用的定位模块是QD75的,那我该如何知道地址編號?谢谢!

网友B:
到QD75手册中找1154号数据缓冲区,这个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网友C:
用TO时,最后用K2也是一样的
如果传送3个字节,就用K3,这是DTO就不行了

网友D:
一般带D的都代表参与的数据时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