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此次出差去客户那块,客户提出一个问题,要求两种控制方式可能通过一个开关量进行切换,比如,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然后接一个开关量进行切换,不知道这种功能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富士变频器,设定E01~E09对应于X1~X9端子功能。

其中设定值23,转矩控制功能取消对应于H18转矩控制功能的控制。

以上。

网友B:
没错,变频器牌子不同,其方法也不同。但功能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除非这个变频器没有转矩控制的功能。

网友C:
有的变频器是可以的啊,通过开关量控制

网友D:
哈哈
你很实在

网友E:
买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