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程序问题

楼主(2009-07-15):
请问各位高手,在QD75手册上有程序介绍写到指令TOP H0 K18 K0 K1功能是软件行程极限上限=0,为啥呢?这个指令是根据定位模块那个参数来的?

网友A:
这个是32位的数,范围是从-2147483648到2147483647,在这范围之内就可以

网友B:
K18对应的内存地址
可以不用语句,直接在定位软件里设置的,比较直观,节省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