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负压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我看压力变送器选型手册  微差压变送器量程范围都是在0-3kPa范围内  我使用要求是
-200 --  100Pa    是不是要做负迁移啊?

网友A:
不用,有你需要的量程范围,上网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B:
qian yi yi xia jiu hao le

网友C:
你要选择带负压的微差压变送器。

网友D:
我接触的测负压的,一般是电阻规或薄膜规

网友E:
可考虑选用西特的C264型微差压变送器,其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单向差压测量范围:o~25Pa~6.2kPa;
   双向差压测量范围:±25Pa~±1.27kPa;
   最大静压:6.2kPa(表压):
   精度:±1.0%FS(标准型),
   工作温度:O~79℃;
   输出:4—20mA.DC二线制;
   负载范围:O~800欧(通常选用250欧,24V.DC);
   供电电压:15~32V.DC。

网友F(2009-08-20):
西特C264精度不怎么高吧?西特产品性价比还行!

网友G:
好贴!长知识了。正负双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