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位强制问题

楼主(2009-07-15):
如果把某位强制1了,PLC重新上电,还处于强制状态,怎么不会自己消掉呢?如果强制的位多了,而自己又忘记了,那不麻烦了?

网友A:
你应该用的是停电保持的,换成停电不保持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具体强制什么的呢,你要说下啊

网友C:
强制某个动作,只是测试用,不要一次强制那么多。
测试完,让他复位。

网友D:
如果是非掉电保持的,重新上电是自动复位的;

网友E:
如果强制的是掉电保持的,那么不复位时,断电重新上电,仍然为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制某个动作,只是测试用,不要一次强制那么多。
测试完,让他复位。

测试完,让他复位.如何使它复位呢?只能再向相反的状态强制.

网友B:
软元件测试对话框中有三个按钮,第一个是强制ON,第二个是强制OFF,第三个是交替的,用后面两个按钮可以复位掉

网友F:
如果被强制接通的元件,其线圈没有被驱动,则其状态可能被保持。
重要元件,可在PLC运行的第1个周期,使其复位,以防遗忘而造成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