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我这套系统没有通讯模块,需要跟DCS通讯,现在315-2DP CPU连到profibus上作一个从站,应该是可以的吧,可以的话编程的指令用什么?

网友A:
315-2DP有一个MPI口,还有一个DP口;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有2套设备,都要跟DCS通讯,一套的话315-2DP搭了个CP342-5 ,这样的话只要在算法组态中调用标准函数FC1(DP_SEND)与FC2(DP_RECV),就可以建立CPU与CP卡之间的通讯,进行数据交换。但另套设备没有CP342-5通讯模块,这样的话,作为profibus的一个从站,我如何编程跟DC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