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9-07-15):
      如图我编写的温度检测报警程序。我调试过了,当PLC运行的时候,我的温度变送器可以读到数值,拿D42来说,我一运行就可以看到是300。
   (我的变送器输出是4--20mA电流信号,测量范围在0--150度,我查程序手册,4--20mA的信号对应的是0---1000,那么我用150/1000*300不就是我当前的温度值吗?)
    可为什么D50、D56、D58、D60的下面都显示的是“0”?我换成双字运算,还是显示“0”   这是为什么?是我用的储存器不对,还是我的运算有问题?

网友A:
呵呵;你用的是FX2N-4AD吧;
先好好把这个的手册看一下;

网友B:
看見你自己寫的程式了嗎? “DIV K150 K1000 D50”

結果為0.15,但是你用的是整數除法,那么結果為0,接著……任意數乘以0都會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見你自己寫的程式了嗎? “DIV K150 K1000 D50”

結果為0.15,但是你用的是整數除法,那么結果為0,接著……任意數乘以0都會是0……

以上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应该用啥么除法啊?手册不在我手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用的是FX2N-4AD吧;
先好好把这个的手册看一下;

哦~~~好的,我看是看了,就是看了每一个通道的作用、功能,还有那个X、Y轴的量啥的~!还有编程实例~!

网友A:
程序中看M11是否为ON;
如果不是就把程序中的第二行删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見你自己寫的程式了嗎? “DIV K150 K1000 D50”

 結果為0.15,但是你用的是整數除法,那么結果為0,接著……任意數乘以0都會是0……

 以上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应该用啥么除法啊?手册不在我手里,哎。。。。

使用32位指令,(300×150)/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看M11是否为ON;
如果不是就把程序中的第二行删除;

这个不是模拟量模块位置检测程序吗?可以不用的啊?

我调试的时候M11到是为ON的,没什么问题~!

而且我把下面比较,都直接换成D40 D41 D42(就是变送器直接读到的数据)和后面的数值(我自己设定的,300、400、500)比较,变送器温度一上升,果然后面的输出都很正常,哈哈~~!就是那里的运算显示问题,因为我得把温度显示出来,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見你自己寫的程式了嗎?“DIVK150K1000D50”

結果為0.15,但是你用的是整數除法,那么結果為0,接著……任意數乘以0都會是0……

以上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应该用啥么除法啊?手册不在我手里,哎。。。。

使用32位指令,(300×150)/1000

哈哈,其实就是把那公式里的运算过程调了一下,是吧?
真的可以这么做吧?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C:
K150除K1000也可以用浮点数呀

网友D:
也要看具体是哪个的PLC,FX中不是每个都能进行浮点运算的

网友E:
我想问下 他的梯形图里 怎么那个文字说明能说好多字都在一行的  我的写几个字就要换行啊  搞得梯形图最后变好大一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 他的梯形图里 怎么那个文字说明能说好多字都在一行的  我的写几个字就要换行啊  搞得梯形图最后变好大一坨
你用的是 注释 吧,而楼主这个是  注解,另外还有  声明。

网友F:
这是一个4AD-TC的程序,你可以参考看看。
D58,D59,D158,D159是读出的四段温度,显示在人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要看具体是哪个的PLC,FX中不是每个都能进行浮点运算的

我用的是FX2N的PLC,可以浮点运算的吧~!
但是,那个好象太麻烦了,我用(300*150)/1000不可以吗?

网友D:
FX2N有浮点功能,用下面的方法也可以,那样可以避开浮点运算

楼主:
嗯~~!3Q~~!我会研究一下浮点运算的~!

网友F:
我用的就是FX2N的PLC,浮点运算可以用的,习惯了就好,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就是FX2N的PLC,浮点运算可以用的,习惯了就好,很简单。

是吗?你也用FX2N啊?那我想问你一下,频率信号FX2N-4AD可以接收吗?好象只有电压电流信号可以啊~!哎~~~~!

网友F:
我一直都用2N的PLC。
4AD只能接收电流或电压信号,频率信号不能。

网友D:
4AD接受的信号有-10V到10V,-20mA到20mA,4mA到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都用2N的PLC。
4AD只能接收电流或电压信号,频率信号不能。

那哪种PLC可以接受频率信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都用2N的PLC。
 4AD只能接收电流或电压信号,频率信号不能。

那哪种PLC可以接受频率信号啊?

----------------------------------------------------
你脉冲的频率高低、电压、极性?

网友G:
可为什么D50、D56、D58、D60的下面都显示的是“0”?我换成双字运算,还是显示“0”   这是为什么?是我用的储存器不对,还是我的运算有问题?
DIV指令你应用错了,拿本编程手册好好看看,没有的话找我,我发电子档给你,DIV指令,D50作为结果寄存器,放置商,D51则作为余数寄存器。比如,你拿1000/6,浮点运算=166.666666……DIV运算的结果时,D50=166,D51=4,双字运算也一样,只不过能放的数据更大一点而已。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拿K150/K1000,与其这样写进去,还不如直接把数据MOV到目标位置。
sjqing1@126.com

网友G:
那哪种PLC可以接受频率信号啊?

你的意思我大概能明白,频率是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接受出来的,比如PLC的输入点X1,10秒中内收到100个信号,那就表示该信号的频率=10HZ,这样讲,你应该能明白吧。
     然后再讨论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比如,输入传感器发了一串信号,也就有了频率,那你就应该考虑信号量和信号接受时间。
     找一下三菱的PLC指令,你能找到一个SPD指令,好好看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弄了。
如果你对伺服和PLC这块的连接比较熟悉……
    扯远了
    sjqing1@126.com

楼主:
楼上大哥,真的非常感谢你啊~~~!!看你的回复,真是让我胜读十年书的~!
我就是用的SPD指令,但是,奇怪的是调试的时候,X000上面一点反映也没有,根本接受不到信号~!后来,我查了一下那速度传感器,好象不对,说要通过一个盒子(里面是线路板),才能转换成光电信号的,于是,我想,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还有,你说我为什么用K150/K1000,我变送器读到的值,必须得换算成温度值才能显示啊,然后我显示5000、680?这样也不对啊~~!
你说D50存商,D51存余数,那按你的说法,为什么D51=4?不应该是66666666嘛,哈哈~!

网友G: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1000/6=166,余数为4
你好好想想小学的除法,
最先学的是都是整除,慢慢有了余数,再后来,你就接受了小数点。
要是有这么多的66666666……,那就是浮点运算了。
回答你这个问题,这样的任务相当艰巨,太难了,我很想回去再读一次小学三年级。

楼主:
哈哈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都已经不知道余数是啥了~!
不过,我数学是别脚,好象就从来没考及格过~!

网友G:
SPD那个问题,建议你先对输入点做计数,比如
LD X0
C1 K999999
具体要看信号的频率有多快,高速脉冲的话,要使用高速计数器,PLC输入点用X0 X1,用于接受高速计数,不会烧坏。
如果能监测到C的计数,再用SPD应该就没问题了,SPD指令我也没用过,但肯定要先确认能不能收到信号,我也没看到过速度传感器,说实话,我知道也不比你多多少。
我凭空想想,既然时速度传感器,那肯定要监测被测器件的位置和时间的,好好看下该仪器的说明书,到底是如何安装使用的。传出来速度值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一系列问题都要搞清楚。
速度检测,用到光电传感器很正常
比如,将速度传感器装在某个轨道上,传感器2边各是一个光电传感器A和B,当一个物体从轨道一边移动过来,接触到光电传感器A时,整个速度传感器开始计时,等到物体碰到光电传感器B时,计时结束。因为AB点的距离是固定的,所以,该物体的速度也就出来了。这应该是所有速度传感器的原理。

网友G:
把你说的速度传感器的型号发上来,我找找相关的资料,学习一下,最好直接发电子档说明书到我的邮箱。

网友H:
如果用浮点数运算,就要先转换数据的
可以先用乘法,再除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你说的速度传感器的型号发上来,我找找相关的资料,学习一下,最好直接发电子档说明书到我的邮箱。

http://www.yxhqdq.com/cpjs6.htm 这就是那个速度传感器 ,型号是:GSG-4矿用本安型速度传感器  ~~!

你说的那个A B我不是太明白,我一直的理解是,传感器就是接受脉冲数的,拿我们目前的产品来说,转一圈就是两个脉冲信号,PLC的X000接受脉冲个数,然后我再运算,换成圈数来显示~!

网友I:
www.irex.com.tw 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楼主:
喔~~~~楼上的,谢谢啊~!
我是碰到实际问题,而且也可以调试的,所以拿这个传感器上来给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哈哈~~!

网友G:
先看一下传感器资料,等下回复你

网友G:
与胶带运输机电气控制装置配套,用作输送机胶带速度(加速度)检测、低速打滑、断带和超速保护。
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安装吗?我在网站上找不到相关说明书,只是看了产品概览,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结构应该比我想象中的复杂,能够检测加速度,不可能通过AB两点能够实现的,后面写的“低速打滑、断带和超速保护”这些应该不是重点,容易实现,只是这个加速度要检测出来,传感器里面肯定还有别的感应器。
    先跟你讲讲清楚,AB两点的意思:假设你从A点出发,一出发,碰到A点的开关,就开始计时,等你到了B点,B点开关触发。这个过程中有个时间段,也有距离。因此也就有了速度。当然,这个速度是平均速度,如果设定的距离足够小,就相当于瞬时速度。

网友G:
要检测加速度,第一种是连续检测2个速度值,至少需要3个点,ABC,从而计算加速度,个人认为这个方法应该不是很可取,比较复杂。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计算  产生加速度的力,从而计算出加速度。比如,将设备卡在传送带上,当传送带匀速转动过程中,受力平衡,加速度=0,当传送带加速、减速时,(低速打滑、断带和超速保护都属于加减速)在传送带和速度传感器之间就会产生非平衡力,也就有了加速度,如果高中知识还算扎实的话,我说的这些你应该很容易理解。知道了这个非平衡力,要检测加速度也就简单了。
这两种方法应该是通常能想到的方法了。你最好问问清楚供货商,这个设备的大致原理,以及如何安装。

网友G:
我搜索了“百度知道”:转轴式的,由转轴将速度传递出来,到一个小的发电机,很小的那种,根据发电机所建立的电压,推算出转速。
这样的方法也是不错的,不过应该不是你碰到的这种情况,如果能检测出转轴速度,那传送带的速度也就出来了:传送带速度=转轴速度X转轴周长。
这样的方法是不容易检测打滑,断带等现象的。
去百度看看速度传感器的原理可能对你有点帮助,加速度传感器原理应该就是我所的第二种方法。

联系电话,0571-83179012

楼主:
啊唷,哥们儿啊,我不用侧加速度啊,我只要测转速就行了啊~~~!哎~~~~!

可测转速嘛,不就是收集脉冲嘛?我用的SPD指令啊,然后一圈子有2个点,用的是磁性的,当下面那个传感器触点碰到那个圈上的点的时候,不就是一个脉冲信号吗?然后一圈两个脉冲信号啊,然后我用一定时间内收集的脉冲信号除以2,不就是那个时间内的转速了吗?怎么你说那么复杂啊?

网友G:
然后一圈子有2个点,用的是磁性的,当下面那个传感器触点碰到那个圈上的点的时候,不就是一个脉冲信号吗?然后一圈两个脉冲信号啊,然后我用一定时间内收集的脉冲信号除以2,不就是那个时间内的转速了吗?
哪个东西一圈上有2个点,你说的“磁性”估计是应该是传感器上的,“下面哪个传感器”又是什么意思。我没见过手上的东西,对于矿也完全没印象,所以,你最好所清楚点,便于大家理解。

“然后一圈两个脉冲信号啊,然后我用一定时间内收集的脉冲信号除以2,不就是那个时间内的转速了吗?怎么你说那么复杂啊?”
搞了半天,好像你知道传感器怎么用哇,那你监控PLC的输入点,看X点有没有动作,有动作的话,直接计数,计时,再计算就能出来结果了哦。转速过快的话,把速度降低点,或者手动模拟一下,关键是要确认X点是否动作了。不一定要用那些复杂的指令。先用简单的指令测试,OK了以后,排除掉别的出错可能性,再尝试使用SPD等指令来实现。
从你的话中,感觉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楼主:
哎~~~~我就怕是我想的太简单,哈哈~~~!

所以我上来请教高手的啊~~~!

那个传感器,你看到那个图片了吧,那个盒的作用好象是用来输出方波(脉冲信号)的,然后拖到下面有个传感器的那个接近开关一样的东西,就是收集脉冲信号的~!
我这两天把这个实验做一下,不知道SPD指令行不行,就是~!怕怕~!

网友G:
先不要想着使用SPD指令来做,因为如果你使用SPD指令,那么实现不了,你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分析问题要一步步来,我觉得,首先你要确认X点能不能收到脉冲,这是最关键的一点,X收到脉冲信号,什么都好说了。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小小提醒:SPD指令对输入点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都的输入点都能用的(参见编程手册)。
同时,也希望你能先确认:PLC是否接受到脉冲信号。
     一步登天不容易。

楼主:
哈哈,没有一步登天啊~~~!我弄这东西途经时间已久,温度和压力终于搞定,目前就差这转速了~~!我也是看了很多程序,一开始就直接用的脉冲沿上升,然后计数的那个指定,后来我是看我们公司以前有人用过这样的指令,就是测转速的,所以,我才想,这样是不是应该更准确些~!

不过,你说的很有道理,首先要确定X0能不能测到信号, 否则一切都是白搭,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