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plc的品牌不一样,编程的软件、方式和语言是否有区别,如何能尽快掌握编程方法

网友A:
嗯,不一样的,欧姆龙的跟三菱的有点相似,西门子的不一样~!
么有尽快掌握编程方法的吧,好象只有多看,多想,自己多编咯~!
实践嘛~!嘿嘿~!
我也是初学者哈~!

网友B:
多动手,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C:
呵呵;有的品牌比较类似;
具体还是要看品牌及系列;

网友D:
认真仔细的看编程手册,基本指令没有PLC可以用仿真软件试

网友E:
亲自动手才能 有所收获,做的多了也就熟了。

网友F:
大多都是采用梯形图,语句表,顺序功能流程图,功能块图这四种程序设计语言的

网友G:
会了一种,再去学用另一种就会快很多
楼主还是先重点学好一种再说

网友H:
各种PLC都不一样,但有的编程方式差不多。
先学会一种,其他的慢慢来。

网友I:
区别是肯定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J:
呵呵,目前虽然有IEC61131-3的标准,但仍旧不能统一。就算是基于Codesys的编程还有区别。还是看自己使用什么品牌而言来谈吧

网友K:
有区别的,但基本思想差不多

网友L:
我也先学PLC编程!!!

网友M:
www.irex.com.tw 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网友N:
差距还是有的
感觉西门子和三菱差别就蛮大的

楼主:
请问学习简单的PLC编程容易吗?比如星三角启动的PLC编程,我急切想学习这方面知识,不知从那下手能比较快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