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请问数控设备上面的那个带很多按钮和能显示的控制面板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控制伺服的,只用来输入数据的,还是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数控系统,内部集成了那些功能??

网友A:
你问的太多了还是找写资料好好看看

网友B:
那个控制面板是操作控制的界面,也就是程序输入的面板,数控机床是由数控系统(CNC),伺服系统,辅助装置,控制柜,本体,控制介质等。
包括了检测,反馈,插补,补偿等等

网友C:
按钮用来控制机床不同的动作。
控制面板用来设定参数,监控数据。

网友D:
一般是一个带按钮操作面板,传送数据的

网友E:
想来,面板不是一个数控系统;面板下应当是一个控制箱,或者面板上的器件、与一个或几个控制箱的器件有联系。
按钮应当是操作机床不同动作的(4楼语),显示应当是显示位置等参数。
因为我没有见过那种数控设备,具体的回答不上来。

网友F(2009-08-27):
面板分为NC和MCP,NC面板主要用于手动输入程序、参数等;MCP面板用于机床的控制,如轴的手动、自动,水泵、润滑的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