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艾默生变频器的维修经验谈
在维修艾默生系列变频器前,一定要对故障代码有所了解,不然就无从下手。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poff            输入欠压       e008                输入缺相
  e001            加速过流        e009                输出缺相
  e002            减速过流        e010                模块保护
  e003            恒速过流        e011                逆变过热
  e004            加速过压        e012                整流过热
  e005            减速过压        e016               读写故障
  e006            恒速过压        e018                接触器未吸合
  e007     控制电源过压        e019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1、电流检测故障 (如报e019,e001):
(1)控制板q1(15050026)坏。
(2)7840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5脚,红分别接6,7,8脚,值为2.5,2.5,5为正常,否则7840坏。
(3)小板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7840的5脚,红分别接小板的脚从左到右应为2.5,2.5,2.5,3.4 1.5 ,0,1.6。
  如值不对,小板坏:此时可更换小板坏中的三个小ic(39030024 lmv393),如还不好,更换小板。
2、显示poff:
   驱动板上电poff,测cvd电压正常应为2.6-2.7,如测得1.9,可能r51,r52,c36,c37,排线中的某一个坏,
   其中的电解电容坏的最多。只在带电机运行时报poff,驱动板变压器也有可能坏。

3、缓冲电阻坏:
  缓冲电阻和滤波大电容是成对的。如果其一坏,另一个很可能也坏。缓冲电阻坏也有可能是继电器不吸合(继电器坏或控制板坏,或与二者相连的电路上元件坏)引起。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
特别要注意:如果无显示或炸机,很可能是用户接入了三相电(380v)引起的(可察控制板的故障记录:母线电压是否由310变为了540)。此时不断ipm的整流桥已坏,滤波大电容也坏(或炸裂或顶面凸起变硬)。如果只更换ipm后就上电,会听到“啪,啪”的响声(电容内的声音),应立即掉电,否则ipm的整流桥又会坏。发现一个大电容坏,最好都换新的。因电容是易坏易老化的器件。

 4、显示不稳:
  先有显示,然后没有,风扇停下,电压只有12,此种现象一般是u1厚膜坏。 报故障e015:通电指示灯亮,键盘不亮,拨了风扇就好--风扇短路
 5、不制动:
      01180099,01180100,01180113,01180114 的制动管不在ipm内部,变频器炸机和不显示很可能就是在变频器停机制动时引起的,所以更换ipm后,一定要检测制动电路的好坏:制动光耦,制动管(mos管不好测,可测其串联的续流二极管,正常应为0.37左右),门极电阻(也就是mos管的门极电阻,正常应为100欧姆)。修好上电后,td900 f093改为150,报e007,红接p(+),黑接pb,如电压在17-30跳动,制动正常。td3200 f133=150 直流电压 270-350v 制动起作用。

 6、炸整流桥:
     如果测得部分整流桥损坏,而逆变桥全是好的,就有可能是正负母排之间打火引起。环境潮湿是主因,一般是有水滴在正负接线端子之间,或者是有水滴在正接线端子和散热器之间引起炸机的。此种坏机的接线端子绝缘性已变差,一定要更换,否则一上电又炸了。另一种原因就是滤波大电容短路(或炸裂或顶面凸起变硬),也要注意更换电容。

7、机器打嗝:
     即风扇时快时慢,无显示。一般是控制板短路了,去掉控制板再上电,如还打嗝,有可能就是厚膜周边的器件坏了,例如td1000大体积r56电阻27欧的阻值变大了很多,即打嗝保护电路自身坏了。开关电源不工作,可量其中一个电阻的电压,如有点电压且在跳变,说明开关电源已起振,但后面电路短路了(变压器脚间连锡,滤波电容碰歪),打嗝保护电路在起作用。如一点电压也没有,说明开关电源没起振,一般是厚膜坏或2844及附近器件坏。

8、风扇无力,转速慢:
      ev1000的d6击穿。上电报8888:fecdf21u1板u8坏,有细小裂缝。ev1000如01180128,带载停机报8888:变压器电感量变差或pc9原副边绝缘不够。

9、按运行报8888:驱动光耦短路。

10、ev1000大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或e019,常坏的是u9。无输出有时q2也坏。

11、ev1000小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常是r13坏。故修炸机时,要养成习贯量一下r13是不是10欧。

网友A:
对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也有指导作用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