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我想做一个能蒸五六十人饭的锅炉,不知用什么样的控制最好,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思想!

网友A:
呵呵;这个有现成的吧;
一次在超市就看到一个巨无霸的电饭锅;
不行到大的单位食堂看一下;

网友B:
用电蒸饭车,控制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蒸饭车,控制用时间继电器.

晕``这位兄台``蒸饭不是要时间来控制的``而是用温度控制的

网友B:
3楼朋友你没做过吧,做过就知道为什么要用到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楼上的能不能详细点 好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E:
这个应该开关控制就可以的吧,不需要PID吧

网友F:
有现成的,没有很复杂的

网友G:
可以说说啊?
省的大家去找!

网友H:
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液位继电器

网友H:
还要一个调节时间的

网友D:
能不能具体说说调节时间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H:
就是要控制煮饭过程的时间,也相当与启动旋钮,旋转启动煮饭后接着就可以调节你这蒸笼要加热多长的时间才停下来.一般是60分钟.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B:
根据煮饭量大小来调节时间,开始采用温度控制器,当温度到100度后启动时间继电器继续加热5-15分钟,以防夹生饭.

网友I(2009-08-30):
原来做过一个简易的。是用热气的。

网友J:
呵呵,赶明我做一个蒸完饭在公司卖去,生的每天吃馒头
说笑了,有图纸么,形象点啊

网友K(2010-03-09):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能蒸五六十人饭的锅炉,不知用什么样的控制最好,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思想!

网友K:
用AT89C2051单片机制作蒸饭柜定时开关
 ZF04-A型蒸饭柜是一种专供集体食堂使用的大型炊事设备,其整体结构采用不锈钢设计.具有功率大、效率高、蒸饭速度快、操作简单等优点。但由于在该蒸饭柜上未设置定时断电的自动控制机构.因此,在使用时必须采用人工计时。待时间到达(蒸饭结束)时再由人工切断电源,这在使用中感到非常不便。为此。笔者采用AT89C2051单片计算机芯片设计制作了一个用于蒸饭柜的定时自控开关电路,该电路既可按照系统默认的时间参数自动运行,也可由使用者随时进行设置,通过按键输入新的时间参数。电路运行后,即能在预定的时间内自动完成蒸饭和断电控制。具有电路简单、制作容易、使用灵活、设置方便等优点,非常适合在部队、厂矿、机关、学校、医院等集体食堂和各类餐馆、饭店的蒸饭柜中安装使用。该电路,仅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