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晶体管电路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9-07-15):
如图示,上述两个电路比较有什么不同点?
提示:他们都是开关电路,但是开关特性有什么不同,哪个电路的频率响应更高呢?在相同的电阻参数下。

楼主:
为什么要发这个主题呢?很简单、很粗造的电子学呀。^_^
就是这么个电路,困扰了我1天的时间呢。他是一个脉冲信号接收器的前置电路,后面是光耦隔离,送入单片机处理来自脉冲编码器的转速信号。由于这个设备是德国原装的旧设备,它用的编码器是5000脉冲/周,最高转速的频率接近100K,我的这个电路在输入50K以前还可以,超过50K以后,脉冲就不是方波了,搞不定。
最后采用了加入R3(如图示),达到了目的。感觉有很惬意。简单的东西,也要讲些原理呀。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呀。^_^

网友A:
R3好像是发射结残余电荷的释放电阻,可以在无脉冲信号时加速释放电荷,否则输出端的波形下降会倾斜比较严重,高频时甚至不能分离开。这个电阻至关重要。频率越高其阻值越小
发射结就相当一个电容在储电荷约0.7V

楼主:
楼上分析得很好。谢谢!

网友B:
这种帖子真的是很有学习性啊,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示,上述两个电路比较有什么不同点?
提示:他们都是开关电路,但是开关特性有什么不同,哪个电路的频率响应更高呢?在相同的电阻参数下。
输出的波形好象不对哟!

网友A:
呵呵,改一下,就容易看了。

网友D:
谢谢了,分析的真好

网友E(2009-08-26):
R3为什么频率越高其阻值越小,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F(2010-10-14):
噢ON 看不懂

网友G(2011-01-15):
那个电阻,应该是反馈作用的,起的作用是使电路更稳定,干拢小

网友H(2011-10-16):
电子技术早早还给老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技术早早还给老师啦!
很有用的专业基础知识,不能还给老师呀。

网友I(2013-10-08):
回复 网友E:
阻值越小,基极和发射级之间寄生电容的放电时间就越短,

楼主:
重温旧帖,倍感亲切。电子电路基础,对于干自动化的工程师来说,天天都会遇到。如果基本功不扎实,又谈何做好自己的设计开发工作呢?只有熟知原理,不犯原理性错误,设计的自动化系统才叫地道。才不会有BUG。

网友J:
改后图可以看得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