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连机。

楼主(2009-07-15):
PLC和电脑是用USB数据线连接的,也安装驱动程序了,但联机时总是出现内存错误或UM读保护,不能正常联机。本人刚从事工控行当,没有用过欧姆龙产品,做起工作来总是有太别多的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UM保护,就是加密了,需要先释放密码;

楼主:
设备厂家就是不承认他们加密,可能是不愿意给密码吧,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是不是只能有密码才行,

楼主:
我能不能解密呀,要解的话,我需用具备哪些东西。查什么资料,下什么版本的软件,我现在的PLC型号是CP1H

网友A:
解密就不讨论了;
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