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请问下,控制马达转速,外部线路怎么接?不用变频器,直接用PLC的指令,频率从PLCY000点输出(如1至400HZ变化).PLC外部怎么接线?是否是从Y000后经马达,再经电源接COM点呢?

网友A:
是什么马达

网友B:
你什么马达都不说,怎么让人告诉你接线怎么接,最好能说的多说点
步进或是伺服,大体上像你说的那样接线,但要注意接电源进去,有的还要加限流电阻,有的伺服还可以用内部的电源

网友C:
呵呵;晕的不轻;
作步进或伺服需要把脉冲给驱动器,再接电机;
除非你的功率极小;

下次提问把问题讲清楚;;

网友D:
不用变频器如何把频率高到400hz

网友E:
呵呵,要接到驱动器上的

网友F(2009-09-04):
PLC的脉冲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到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