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刚买的一个西门子224XP CN  PLC ,用的好像是国产的PC/PPI电缆,无波段开关,硬件连接好后,设置PC/PPI CABLE参数  9.6K  地址:0.  network没有选 链接的时候一直找不到PLC。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串口的 USB口的电缆?
USB的要设置COM口

网友B:
你自动搜寻一个波特率试一试吧,如果硬件上没有问题,通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软件需要V4。0  SP3以上版本且设成中文;

网友D:
如果是国产USB线,线本身也需要驱程

网友E:
西门子的,我用的配套的线,一下就接上了~!

网友F:
CN是需要中文环境 V4 SP3以上的版本才能下载,但不是非中文环境的情况下对于通过PC/PC接口能在线到plc是2回事

网友G:
看看软件版本,还要中文显示

网友H:
有一个选项是自动检测,它会自动检测波特率等设置,如果自动检测没有问题,就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大家。楼上说对了。结果是我的 版本太低了。安装了一个4以上的版本就可以了。但是不能下载程序块。希望对以后遇到同样麻烦的有所帮助

网友I:
要设置COM口和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