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软件能正常安装在XP系统上 我打的sp6的补丁 说明上支持VISTA用户 在VISTA系统安装上能编程使用。但是在连接USB-PPI的时候 通讯里边没有PC/PPI CABLE 安装的时候也没有 窗口里写了个“无”。在控制面板里也可以设置,但是也没有。安装删除借口里边有PC/PPI CABLE 安装了在前一级选择框里也没有。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设置了?除非换系统才行么?
  希望知道的大侠们告诉我,急。。谢谢

网友A:
VISTA对很对软件不兼容,建议用XP的系统。

网友B:
你的Vista什么版本?

Vista SP1?亦或是其他?

如果是SP1,那么請使用Microwin V4SP7的版本試試,以管理員帳號進行安裝。

vista的UAC開啟時,默認為非管理員。

网友C:
还是装XP系统吧;

楼主:
谢谢 已经基本上知道是系统的事情了
用的是VISTA home 版本 联想自带的。我尝试去重装系统,很麻烦啊。联想对其它盘的兼容很差,保护意识太强了。只有找售后服务从装系统了。。。
  在安装过程中提示 软件通讯只在2000 和xp系统下完全兼容。其它的会出故障。而毛病就是出在通讯上了。

网友D:
西门子软件在HOME版软件上是不能用的,只能换系统了。

楼主:
在XP HOME版上也不能用么??
如题 在XP home版上也不能用么?

网友C:
XP安装PRO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题 在XP home版上也不能用么?
XP home版上也不能用。

网友E(2009-09-15):
若干年前的西门子S75.0软件,若干年前的XP HOME系统,好象是可以的!

貌似现在的不行了!

改XP 专业版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