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16):
请问下各位高手,当我使用近点狗方法时候,如何从OFF-ON减速启动,是在蠕动速度设置吗?

网友A:
近点狗回归方式:开始是快速回归,当近点狗信号从OFF到ON时,速度要从快速减速到蠕动速度,然后以这个速度继续运行,蠕动速度就是对应近点狗ON后的速度
近点狗信号ON时要有一段时间,能保证速度从快速减速到蠕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