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simatic s7-200系列plc的基本通信方式
  simatic s7-200系列plc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检测、监测及控制的自动化。s7-200系列的强大功能使其无论是独立运行还是相连成网络皆能实现复杂控制功能。此系列plc的cpu型号有:cpu 221,cpu 222,cpu 224,cpu 226和cpu 226xm。本控制系统采用cpu224,它具有四种通讯方式:
  一:ppi方式
  ppi通讯协议是通过普通的两芯屏蔽双绞电缆进行联网,物理上采用rs485电平,波特率为9.6kbit/s,19.2kbit/s和187.5kbit/s。ppi通讯网络是一个令牌传递网。

  二:mpi方式
  s7-200可以通过内置接口连接到mpi网络上,波特率为19.2kbit/s,187.5kbit/s。s7-200 cpu在mpi网络中作为从站,它们彼此间不能通讯。
  三:自由通讯方式
  s7-200可以由用户自己定义通讯协议,与任何通讯协议公开的其它设备、控制器进行通讯。波特率最高为38.4kbit/s(可调整)。
  四:profibus-dp网络
  在s7-200系列的cpu中,都可以通过增加em277扩展模块的方法支持profibus dp网络协议。最高传输速率可达12mbit/s。

楼主:
上图CP5611通讯处理器

综述:
●用于将PG/PC连接到PROFIBUS和SIMATIC S7的MPI。
●通讯服务
-有SOFTNET-DP的1类PROFIBUS DP主站。
-包括有SOFTNET-DP的非循环DP扩展在内的2类PROFIBUS-DP主站。
-有SOFTNET-DP从站的PROFIBUS DP从站。
-PG/OP通讯。
-有SOFTNET-DP或SOFTNET-S7的S5兼容通讯(基于FDL接口的发送/接收)。
●短PCI卡,用于带PCI槽的编程器/PC。
●以下软件可一起使用:
-STEP7
STEP7-Micro/Win
ProTool,ProTool/Pro
SIMATIC PDM(用于PG/OP通讯)
-COM PROFIBUS
-SOFTNET-S7(用于S7通讯)
-SFOTNET-DP(用于DP)
●OPC服务器随通讯软件一起供货。

应用:
CP5611能将编程器和PC连接到PROFIBUS和SIMATIC S7的MPI多点功能接口。
● 用于带PCI槽的PU/PC
设计:
●短的PCI卡
●用于与PROFIBUS连接的9针Sub-D插座。

功能:
CP5611运行于不同软件包下,使用户能经过PROFIBUS和多点接口(MPI)执行编程器功能和PC功能。每个编程器/PC只有运行一个CP,与此相同,每个CP只能用一个协议(PROFIBUS DP,S7通讯或FDL)。
以下软件包支持CP5611:
●运行于Windows 95和NT4.0下的STEP 7 V3.2以上版本,从V4.02和K4.02.5起的Windows98。
用于CP5611的驱动器包括在STEP 7的供货范围内。
●SOFTNET-S7
S7编程接口可以与这个软件包一起使用。
●SOFTNET-DP
CP5611可用作带这种软件包的1类和2类PROFIBUS DP主站。
●SOFTNET-DP从站
CP5611可用作PROFIBUS DP从站。
●从COM PROFIBUS V3.3起,使用本软件包,CP5611可用于PROFIBUS-DP系统的调试或诊断(DP在线功能)。
●从STEP 7 Micro/Win V2.1起,用作SIMATIC S7-200自动化编程软件的硬件基础。
●Pro Tool,ProTool/Pro
CP5611可用做SIMATIC操作员面板,触摸屏和文件显示等组态工具的硬件基础。

为工业应用设计:
●用于便携式PC与PROFIBUS连接(例如:诊断和起动)
●安装和起动方便。

技术规范:
数据传输率:9.6kbps到12Mbps
接口(用于与PROFIBUS连接):9针Sub-D插座
供电电压:+5V DC +/-5%
电流消耗:0.5A
功率损耗:2.0W
允许的环境温度
●工作温度:-5℃到+40℃
●运输/储藏温度:-20℃到+60℃
●相对湿度:最大98%在+25℃时

订货数据                 订货号
CP5611通讯卡            6GK1561-1AA00

网友A:
貌似不是原装的,测试过几种非原装的,感觉EMC性能明显的不如原装的好。

楼主:
不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