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池是否要专业

楼主(2009-07-16):
各位师傅请问一下我有一台三菱FX2N-64MT的电池报警 请问电池是否要用专用电池 或者是否可以代替 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最好用同样的电池;
至于更换,可以自己操作;

网友A:
更换步骤:
1、先给PLC通电15分钟、
2、断电,5分钟内把原来的电池拆下,装上新的电池;
3、重新给PLC上电,看电池指示灯不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B:
专用电池是最好,但价格很贵很贵,如果能找到尺寸相同,电压相同可以充电的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不可以;
这个不是充电电池;

楼主:
那还是要用专业电池啊  普通的能用吗如电压相同

网友C:
最好用标准的电池,更换前备份好程序

楼主:
程序要丢掉吗  那就先接好在在把老的剪掉  哪就没事了吧

网友A:
用同样的电池,按我上面的方法更换,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D:
程序没那么容易掉的,其实操作很简单的,五分钟足够了,当然最好还是备份

网友E:
买一样的电池,用最好的速度换掉就可以了。
时间长,。程序会丢掉!

网友F:
同意2楼的说法.或通上电把旧电池拆下来,换上新电池.

网友G:
同意1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