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里怎么调速

楼主(2009-07-16):
请问高手这里怎样设置调速开关让步进电机可以调快慢

网友A:
你输入到驱动器上的脉冲频率决定电机的转速;

楼主: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我的那台步进电机想让他快一点和慢一点 是否可以加个调速器之类的可以用吗? 怎么加菜可以用 谢谢

网友B:
你是用什么控制器来控制这步进的,改控制器中的程序来调速

楼主:
就是步进驱动器 和一个步进电机 不用PLC先做一个样品试一下 只要快和慢 手动调节就可以

楼主:
如用PLC怎么控制

网友A:
呵呵;你问的恐怕自己也糊涂了;
PLC以发的脉冲信号,频率决定速度、脉冲量决定转过的角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用PLC怎么控制
这也要看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在驱动器是内部可以自整定7.5KHZ 的脉冲.不要PLC也可以转. 但是你讲的调速只能是程序了.可以建议你买个200块钱的扳子,自己做一个...

楼主:
不用PLC直接用步进驱动控制怎么接线 我今天试了只用驱动控制步进机无法运转 驱动器与步进机多是好的 请问大侠这线怎么接啊

网友E:
http://www.orientalmotor.com/products/ac-dc-step-motors/
在这个网址找找说明书看看,vexta的东东几年前用过,应该好搞。

网友A:
呵呵;步进电机接线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F:
看一下你的是什么牌子,问一下就知道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combbs/dispbbs.asp?Boardid=24&ID=207721

网友G:
你的这个电机是日本东方5相步进电机,照片不是太清楚。只要用PLC用指令给个脉冲就可以速调了。外部接线看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G: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CW+端接一个1.5k的电阻(大约值功率1/4瓦),CW-接YO(三菱的PLC要晶体管输出的),COM0接PLC的COM端,在PLC中输入LD M8000        DPLSY D200 K0 Y0  (只要改变D200的值就可以改变速度了,范围10-4000大约值,细分不同会有所不同)运行PLC,电机就开始转了。QQ513007809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