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一个三相四线制电表接两相零线照接可以计量吗????????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个人认为可以

网友C:
能走字吗

网友D:
两根零线经过三相电表,电表能转吗?
亏你还是电工。

网友E:
六楼说的对
你的看一下电工书了

网友F:
三相电度表里面有的是用二个电流线圈,三个电压线圈.也有的用三个电流线圈,三个电压线圈.你如果只接二相及零线,那最起码三个电压线圈只有二个得电,当然不行了.

网友G:
你说的情况是可以计量的,就是有一样,计量不准啊。

楼主:
那不是我接的
我在一物业工地上看到的
我想那表计量不准是真的,电压线圈就两个得电是不可能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