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7-16):
请问,那位老兄可以为我编一段程序,用三菱FX2N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有加减速。

网友A:
参考三菱FX编程手册上的例子,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
前几天刚发过同样的贴吧;

网友C:
这样的例上网上有,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D:
自己脚的摸象

网友E:
论坛里也有,见过的,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