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功率

楼主(2009-07-16):
风机铭牌掉了,现在想知道他的功率。是不是把电流表串在回路中,乘以电压就行?
我感觉还是钳式万能表好用

网友A:
还要乘以功率因数,要是三相电机的话还要乘以1.732

网友B:
钳形表看看电流,能估计出来

网友C:
也只能估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只能估算了
這麼算 准嗎?

网友C:
能估算出风量吗?

网友C:
应该按照全压

网友D:
能算出个大概

网友E:
好像电机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根本就无法计算。只能拆开电机算匝数,这个我就是外行了。

网友F:
一般来说千瓦数乘以2约等于电流

网友G:
(电流表串在回路中,乘以电压就行?)?这样什么测准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表串在回路中,乘以电压就行?)?这样什么测准功率?

不明白你说什么,不知你有什么高招?

网友H:
如果是三相电的话你用钳形表看一下电流电流数除以2大概可以估算出电机的功率

网友I:
有个经验公式p=√3*UIcosΦ

网友J:
只能是估算了。三相电机2倍的电流等于功率。

网友K:
风机不是满载测电流除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