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请问各位,OMRON PLC能做圆弧控制吗?精度怎么样,只用来定位,不是用在加工设备上的!

网友A:
呵呵;要看PLC型号;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下PLC的型号吗?

网友B:
也要说说你的这个除了圆弧插补,其它有没有要求,总的控制点数等

网友C:
我们单位设备上的真空计的真空曲线就不是线形的,PLC程序中根据这个曲线设定了许多点作为对应的显示,具体精度就要看你设定点的密度了~!我想既然能做显示也就能做控制。PLC是C200GH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OMRON PLC能做圆弧控制吗?精度怎么样,只用来定位,不是用在加工设备上的!

Omron可以做圓弧控制,你可以去了解一下CJ系列的NC位控模組。

网友E:
只用PLC可以进行圆弧控制来定位?